怎么更改数组字符串的内容

楼主(2017-03-09):
char a[2][10] = {"我我我","你你你"};
  我想将a[0]的 我我我 改成 我他我
  应该怎么弄?我搞了两天了,还是没搞成,要是弄不成,老板要抄我了,求大神帮帮我。。

网友A:
同情啊。呃呃

楼主:
别同情啊。。。帮帮忙

网友B:
char* a[2] = {"我我我","你你你"};
char* b = “我他我”;
a[0] = b;

网友C:
c语言的基本功,字符串复制

网友D:
二维数组是这么写的呀,受教了
二位数组,两组,每组10个字节单元,这里只占用了6个单元,一个汉字占用2个
char a[2][] = {“你我他是谁”,
                     “它妮额是啥”}  //第二个没有量化,则编译系统根据使用分配计算
使用中可以用一维数组访问(数组也是指针的一种),不过要注意步进值
第一行是a[0][x],第二行是a[1][x],也可以采用参数传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维数组是这么写的呀,受教了
二位数组,两组,每组10个字节单元,这里只占用了6个单元,一个汉字占用2个
...

我要是老板,直接xx。。1.一维能省,二维不能省, a[2][]是错误的。a[][10]才是正确的。
2.注意数组越界问题。  初始化时a虽然没有明确定义大小,编译器根据初始化内容分配a空间,运行时修改内容时要心里有数,一旦越界,可能造成无法估计后果,字符串有个结束符 '\0’。
3.数组和指针还是有区别的,或定义指针数组解决。char *a[2]={"wo","t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维数组是这么写的呀,受教了
二位数组,两组,每组10个字节单元,这里只占用了6个单元,一个汉字占用2个
...

建议查查 数组  二维数组,三维数组,指针   数组指针   指针数组的区别。你就能豁然开朗,老板也不会炒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