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驱动芯片选型求助

楼主(2017-03-09):
在做的一个项目,涉及到电机驱动,电压12V,直流减速电机,电流2A左右,想问下,这种情况,除了L298N还有哪些合适的芯片,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MOS管自己搭啊;
这样电流还大

网友B(2017-11-23):
方式很多,用法各异

网友C:
自己搭MOS管电机驱动,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