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JLINK的SAM64的USB 可以做这么快递速度啊?

楼主(2017-03-09):
为什么JLINK的SAM64的USB 可以做这么快递速度啊?

一般的USB HID 传输速度 好像都不快,2MB就已经很不错了

JLINK9等USB HID也是ARM7的USB   SAM64 那种, 为什么速度可以做到5M到12M, 这么快!?

我之前用VS2013开发一个USB HID 通信的上位机程序,速度远没有这么开,主要是下位机的HID速度跟不上啊。PC再开也没有办法,还是USB2.0 。

请问 JLINK这么快的USB  ,上位机和下为机ARM7 USB HID通信是如何实现的呢?
特别是上位机,有没有使用特别的驱动程序,还是用 WINDOWS7自己的USB 驱动程序API呢?

网友A:
这主要由处理器的硬件资源决定,有硬件收发器就快,与PC侧反而无关。

网友B:
谁给你说的JLink是HID通讯
那是自定义的bulk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给你说的JLink是HID通讯
那是自定义的bulk通讯

这个  buclk 与HID 有什么区别,什么叫buclk ?

PC上面的软件如何开发,用MFC开发的改如何,难道还要去搞驱动DLL? WINDOWS有没有自带的驱动。
VC或者 VS 直接 调用  API就可以与这些BUCLK  HID 通信

网友B:
有现成的驱动,只要做应用层开发就行了
libusb和winusb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buclk 与HID 有什么区别,什么叫buclk ?

PC上面的软件如何开发,用MFC开发的改如何,难道还要去搞 ...

hid一个全速端点一秒最多只能传64x1000字节数据
bulk端点可以占满USB带宽

论坛的icecut有课程专门介绍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