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其实这样的走线是用哪个软件画的

楼主(2017-03-09):
就是走线宽度不是固定的。
我用过AD10和PADS,虽然能改变线宽,但改变后也不是这样子的。
另外其实这种线宽变化好还是不好,有人说“在满足电气和性能的前提下线宽应保持一致是最好的,布线中线应避免宽一段,窄一段的方式”
但又经常看到如图这样的板,究竟线宽该不该变化

网友A:
我猜是画好外框,进行蚀刻的吧

网友B:
多数软件都可以画这个,在单面板子上这个很多应用,在电器性能允许时取线最宽,目的是因为板子次,铜薄,加大元件附着力;

网友C:
Protel,AD之类都可以,这个实际上是“描”出来的,请看我的这个公开课

印刷电路板设计进阶

在课程附件里有例子工程可以下载。

低频电路板首要保证的是工艺、可靠性,哪种只知道说线宽不变的,没有工程实践经验的。

网友D:
大多数这种板子都是用99 画的
粗细不一
1 单面板 器件焊盘处增加附着力 特意加宽 加长的
2 一般这种用铺铜工具 描出来的

网友E:
直接敷铜 填充就是这效果  要么就是99

网友F:
  楼主威武, 楼主幸福, 学习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