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CO4 有没有 IAP功能?

楼主:
RT, 好久没有使用psoc,最近有个项目,看看psoc是否合适? psoc4不知道那个型号性价比好,flash>32K 的,IO 40个左右,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个型号

网友A(2017-03-10):
有IAP功能的,应该就是bootlooder和bootloadable吧。PSoC里有这个组件,直接可以用。
楼组考虑用PSoC做什么项目呢?

PSoC4  (648.07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