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两块单片机通信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7-03-10):
用两块STM32进行通信,其中一块板子发出一个调制信号,用跳线输入到另一块单片机中进行解调,解调出来的数据有错误,调制解调的程序在一个程序里面,所以两块板子里的程序是一样的,只是分别将调制和解调的信号通过IO口输出了,当只使用一块板子,把它自身的调制输出用跳线接到解调出入时解调出来的数据正确无误,用两块板子的时候就有错误,他们说这是同步的问题,这方面不懂,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方法呢,或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具体怎么产生的呢?懂得太少了,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A:
两块板子共地了没有,先确认这个。保证两端参考电压一致

网友B:
哪种调制信号?PWM么?如果是可以用stm32的PWM捕获功能。

网友C:
楼主是用的什么调制方式来通信?除了共地就是考虑时间同步上的问题了。关于同步的初步概念,可参考串口公开课:

串口-我学习的第一个通讯接口

从基础上讲述了同步的必要性和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板子共地了没有,先确认这个。保证两端参考电压一致

共地了  如果不共地的话  一点都解调不出来  现在这样只有一部分解调是对的  但是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种调制信号?PWM么?如果是可以用stm32的PWM捕获功能。

调制信号是正弦波,解调用的TIME1的输入捕获功能解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的什么调制方式来通信?除了共地就是考虑时间同步上的问题了。关于同步的初步概念,可参考串口公开 ...

嗯嗯  好的    谢谢提供资料  我用的是2FSK的调制方法,共地了 ,应该是时间上的同步问题

网友C:
单片机能直接发出FSK信号??楼主详细叙述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能直接发出FSK信号??楼主详细叙述一下呢?

用单片机内部的DAC产生正弦波,再通过定时器触发DAC,给定时器装不同的初值就能产生两种频率的正弦波了,用要传输的数字基带信号去控制初值的重装就能实现调制了

网友C:
FSK调制一般用在通信上,主要是为了用模拟电路(比如无线电或者电力线之类)发射出去,既然是两个单片机通信,为何不直接用串口之类的数字接口?是不是整得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K调制一般用在通信上,主要是为了用模拟电路(比如无线电或者电力线之类)发射出去,既然是两个单片机通 ...

就是为了无线通信,准确的说 ,这两块单片机还分别对应一个发射器和接收器,但是搭建起来发现解调有错误,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已经和发射端发射的波形基本一致了完全达到了解调的条件,也不知道哪的原因造成了错误,有人说是同步的问题,所以我把发射器和接收器拿掉,直接把发射的输出接到接收的输入端,解调出来和有接收发射装置时情况一样,所以才确定是同步的问题

网友C:
那你的基本方向都已经搞错了,无线通信需要导言、同步字、包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FSK调制就能实现的。你想做无线通信,需要用专门的收发器芯片,比如Si4463、CC1100、SX1278之类,人家调制解调都是IQ调制器,同步恢复都是锁相环。你想用软件实现,那叫软件无线电,至少得用DSP,STM32根本算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基本方向都已经搞错了,无线通信需要导言、同步字、包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FSK调制就能实现的。你想做 ...

好吧  有没有补救的方法呢  因为我做这个东西挺久的了  电路验证什么的花了不少时间,现在PCB板做了第一版,板子也调试好了,要是现在从头来的话挺舍不得的

网友C:
基本没辙了,要是这么简单的软件都能实现,你可以卖给TI或者Silab公司,他们的射频芯片全部直接下课,卖上千万美金都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没辙了,要是这么简单的软件都能实现,你可以卖给TI或者Silab公司,他们的射频芯片全部直接下课,卖上 ...

好吧  谢谢你的解答  本来只是想实现很短一段距离的传输,其实验证的距离也才几十厘米,做了这么久了到头来还是错了,也罢就当涨知识了

网友C:
也学到不少FSK调制的基础知识嘛。你下个Si、4463的资料来看看,收发器的结构,加深理解。

网友D:
楼主干的这个事情太像我当年的毕业设计了。不过我只是做一个演示  用51的单片机弄, 你这个实打实的要通信  的确很麻烦。

网友D:
只要涉及到调制解调 要考虑统一的时钟源,这是保证同步的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学到不少FSK调制的基础知识嘛。你下个Si、4463的资料来看看,收发器的结构,加深理解。 ...

板子好了  因为两个板子的程序一样的只是用了不同的部分,在接收板吧与接收无关的东西屏蔽掉就好了,加上接收和发射器也没问题了,同步问题应该是采用抽样判决的时候才有的,这里用的是输入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我这里传输的只是0和1,所以接收到的没问题,我对同步不是很了解,要是传递字符什么的应该还是得考虑同步问题,但是现在至少说明这条路是通的,传递的东西可以接收到这样也是准确的接收到0和1要从中解读出数据应该还需要其他方面的东西,我的想法是就想在普通传输数字信号那样判别字节的标志位,再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解读输出内容,先阶段也只能说明我把两块板子之间的有线变成了无线,但是传递的数据解读出来得再改进,您说的无线传输的模块我看了,之前没了解过,不是很懂,但是觉得挺不错的,以后应该用的上,关于同步问题我也还得好好了解,总之十分感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涉及到调制解调 要考虑统一的时钟源,这是保证同步的根本。

嗯嗯 好的  这个我会注意的  还是小白 很多都不懂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好了  因为两个板子的程序一样的只是用了不同的部分,在接收板吧与接收无关的东西屏蔽掉就好了,加上 ...

你想问的问题,答案在这里,乘着还没开始收费,赶快看吧。

http://www.maiziedu.com/course/888/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 楼 :也 不应该 那么 绝对化 。。如果:

楼主 FSK 调制 的 数据 波特率非常的 低。。

嗯嗯 谢谢解答 我用的两个载波频率是64K和32K,波特率使4K,用单片机可以完成,但是这基本快到上限了,手单片机内部的DA限制,最高平率也才一百多K,使用一百多K的载波的时候由于形成正弦波的数组点数减小到16个了,输出的基本跟三角波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 调制比 倒是 足有 10倍 == 问题不大 。

但是 载波频偏 取值太大了 吧 32K 二倍频 64K

额  取二倍关系完全是为了解调的时候方便,因为用的是输入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差来解调,频率差别大的话判决的值能取的范围宽一点,虽说一般只要取两个载波的半波周期中间值就行,但是因为还有发射和接收装,接收到的波形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这样调整判决值比较方便,同时两个频率的差别大的话,判决起来也更准确啊

网友F:
关键是时间同步上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没有共地?

网友G:
芯片共地才能产生基准电压。

网友(2025-02-17):
有线的话设计好同轴或者光纤收发应该能买模块搞定,纯软件就能实现。硬件方案高级一点就是自己画模块Layout集成在板子中稳定性和电路设计相关,高速线路40阻抗等。无线还要看看,知识不够玄学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