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CCS3.3在window7环境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3-10):
求助,急急急!!!——window7系统,CCS3.3在联网条件下能正常打开;而在断网的情况下打开软件,好几分钟都停留在等待打开的界面,资源管理器显示程序未响应,等待好几分钟软件才能正式进入主界面。求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是不是离线包安装的?
还是online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离线包安装的?
还是online安装的

离线包安装的

网友B:
这种情况我经常出现,我只有把之前的工作区删了,然后再导入就好了,不过我也想问下楼上离线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经常出现,我只有把之前的工作区删了,然后再导入就好了,不过我也想问下楼上离线的有什么问题吗 ...

好像我以前使用CCS3.3时一直是有网的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