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7-03-10):
这是一个恒流源电路仿真,但是不知道怎么得到测试结果

还有一图就是想知道这样的电感在哪里买

网友A:
射极输出器实现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三极管自给偏置    非要说是恒流源。

谢谢您,确实存在偏置电压;
那电流输出会恒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恒流输出不知道怎么测试,图片中是一样的恒流电路

很明显的三极管自给偏置    非要说是恒流源。

楼主:
这个电路恒流输出不知道怎么测试,图片中是一样的恒流电路

网友C:
电路不完整,没有vin部分形成回路,怎么仿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看懂,请教大神。这个Vi是指的我的信号输入,Vo是指信号输出。我的信号是需要一个恒流源。所以这 ...

你把该电路相关的那部分PCB的正面和反面相片发上来!

网友D:
这个用的少!
大一买的,现在还剩一堆!

楼主:
我的需求就是一个输出几毫安15V-30v的恒流源,这板子是现成的,老板给的。经过工程实践的,我在认真研究一下,再来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看懂,请教大神。这个Vi是指的我的信号输入,Vo是指信号输出。我的信号是需要一个恒流源。所以这 ...

电路应该是根据你的需要而设计的。现在你连自己需要什么还没有叙述清楚,各位也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有问题,请检查,

我还是没看懂,请教大神。这个Vi是指的我的信号输入,Vo是指信号输出。我的信号是需要一个恒流源。所以这个电路恒流输出在我画黑圈那里也就是Vi

网友G:
你这个既不是BUCK电路,又不像BOOST电路,都不晓得你这个仿真图哪里来的,弄清楚需求!

网友F:
你的电路有问题,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