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要搞疯了。vs2015+qt开发,发布的程序在别的电脑上没法运行。。。

楼主(2017-03-10):
平时需要搞些上位机的小工具,之前会用mfc。。。

最近看大家都推荐用qt,也照葫芦画瓢。。。搞完发现完没法在别人的机器上运行,

在自己的机器上运行是没问题的。

也按网上的方法,加了依赖的dll。最后还是一直报 应用程序无**常启动0xc000007b

我估计是用qt的工具只是把qt中的dll依赖拷贝进来了,微软的库还是缺,后来又下载安装微软库,

还是提示不行,按头大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DirectX的问题吧

e.....真的不是,就是微软的库没拖进来,但不可能手工去找。

网友B:
注意编译选项,有些编译器可以把库包含进来。不过不少商用和共享软件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编译选项,有些编译器可以把库包含进来。不过不少商用和共享软件也这样。 ...

算是解决了,不玩vs了,直接重装了个qt mingw版本的
受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是解决了,不玩vs了,直接重装了个qt mingw版本的
受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没有说什么问题啊,就说解决了。

你真牛

这个论坛的风格就是
提出问题
自己解决
上来显摆
就不告诉你怎么解决的,急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没有说什么问题啊,就说解决了。

你真牛

实在对不住,平时有问题怎么解决我都会写的,这个也讲了,可能没讲清楚。
问题就是vs2015+qt5.7编译的windows下的小工具,在自己电脑上可以运行,打包好后
到别人电脑上运行不了,按百度的方法用qt自带的windeployqt 命令把dll都加起来也运行不了。
就是一直提示:应用程序无 、法、正常启动0xc000007b

解决的办法就是用qt_mingw的工具开发,不再用vs2015工具链了,这样搞完后,
还是用windeployqt命令打包所有dll就可以在别人电脑上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的风格就是
提出问题
自己解决

实在对不住,平时有问题怎么解决我都会写的,这个也讲了,可能没讲清楚。

问题就是vs2015+qt5.7编译的windows下的小工具,在自己电脑上可以运行,打包好后
到别人电脑上运行不了,按百度的方法用qt自带的windeployqt 命令把dll都加起来也运行不了。
就是一直提示:应用程序无 、法、正常启动0xc000007b

解决的办法就是用qt_mingw的工具开发,不再用vs2015工具链了,这样搞完后,
还是用windeployqt命令打包所有dll就可以在别人电脑上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的风格就是
提出问题
自己解决

你看我回复嘛,都说了重装另一个qt开发工具来搞解决了。。。我的名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我回复嘛,都说了重装另一个qt开发工具来搞解决了。。。我的名声啊。 ...

调侃一下
楼主别介意
能够分享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论坛最大的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的风格就是
提出问题
自己解决

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