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D触发器应用

楼主(2017-03-10):
请大神分析一下这个电路D触发器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D触发器的CLK从0跳变到1时,将D端的数据锁存在Q端,他是怎么来实现控制产生秒、分脉冲的

网友A:
分秒脉冲不是MCU产生的吗

网友B:
一个D触发器,一个缓冲器,产生不了;

输入信号输入秒脉冲信号到是可以;

一般秒脉冲,是对时钟信号计数后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D触发器,一个缓冲器,产生不了;

输入信号输入秒脉冲信号到是可以;

我想问的是D触发器和缓冲器在此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GPS同步的电路,应该是接收GPS的时标信号,通过时标信号扩展一个同步脉冲电路,但是我看不懂这个触发器和缓冲器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C:
把电路重新画一下,基本上了解大致功能。如果知道输入信号时序,就能得出确切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路重新画一下,基本上了解大致功能。如果知道输入信号时序,就能得出确切功能。

...

非常感谢,看这个图明白了很多,其实数据手册里面有图,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就跑上来问,感谢花费时间来解决这么入门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