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关于拿掉仿真器串口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7-03-10):
这个两天在调试DSP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带仿真器调试时,串口通讯正常,一旦把仿真器拿掉,串口部分就出问题,但是其他的功能都比较正常。
刚开始以为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后来检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
解决的方法:将SCI的初始化函数往程序后面放一放,有可能是芯片在脱离仿真器启动有些慢,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配置SCI的串口。PS:看到网上有些小伙伴遇到相同的问题,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A:
是哪个系列    如果是2000系列
听说过有SCI的bug问题    不过是老系列芯片
你把代码烧写进去  上电就SCI不正常?
复位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系列    如果是2000系列
听说过有SCI的bug问题    不过是老系列芯片
你把代码烧写进去  上电就SCI不 ...

28075的片子,只是把SCI的初始化的位置放的靠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