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can转modbus tcp

楼主(2017-03-10):
现场一批can设备,客户后台用的组态软件,跑modbus tcp,要求将can转modbus tcp;
以前没有接触modbus tcp,想用服务器转协议,有几个问题:
1. 有modbos tcp的开发工具包么?能推荐一个么,价格合适,稳定可靠的,实现的基本功能就行,或者是否有现场的软件
2. 100台can设备转modbusTCP,如何区分?用IP端口区分不同的设备?
3. 用can转Enet设备实现modbus如何?

谢谢!

网友A:
在CAN总线上可以跑Modbus,但需要先弄清现有的CAN设备协议,不是Modbus且无法修改的话,需要开发一个协议转换器。

楼主:
can设备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转换为modbus tcp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设备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转换为modbus tcp

自己开发就好办多了,直接用Modbus协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开发就好办多了,直接用Modbus协议即可。

麻烦指点一下,如何转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指点一下,如何转换?
谢谢!

自己开发的设备不存在转换问题,直接用Modbus替换原协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开发的设备不存在转换问题,直接用Modbus替换原协议即可。

客户要modbus tcp,走tcpip协议
我们开发的设备硬件只支持can,不想大改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要modbus tcp,走tcpip协议
我们开发的设备硬件只支持can,不想大改设备;
...

改的只是软件,总比另外开发转换设备省事。至于改造合不合算,那是商业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只是软件,总比另外开发转换设备省事。至于改造合不合算,那是商业问题了。 ...

我还是没有理解
我的设备输出can
客户要的是tcpip
如何转换?
或者有modbus can转modbos tcp的设备么?

网友B:
肯定没有通用设备.
这个转换是必须要做的.可以做一个 tcp 转 n 多个 ca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有理解
我的设备输出can
客户要的是tcpip

TCP是协议,不是硬件。硬转,当然需要专门的设备,但是如果原生就是在CAN上跑Modbus TCP,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就工作量而言,改协议比做新设备简单,因为新设备也绕不开协议,而且是两套协议,而且还有硬件。

网友C:
现场一批can设备,客户后台用的组态软件,跑modbus tcp,要求将can转modbus tcp;
以前没有接触modbus tcp,想用服务器转协议,有几个问题:
1. 有modbos tcp的开发工具包么?能推荐一个么,价格合适,稳定可靠的,实现的基本功能就行,或者是否有现场的软件
   》》有很多吧。其实,modbus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有很多坑,特别是寄存器的位数,大小端处理,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等等。目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系统介绍,帮助理解的。刚刚搜了一下,只有清华出版的《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不错,建议系统学一下,京东淘宝搜。

2. 100台can设备转modbusTCP,如何区分?用IP端口区分不同的设备?
    》》每个Can设备都应该有自己的地址,而Modbus TCP的MBAP里面也有字节专门标记地址的地方。不能用IP端口来区分。你需要写一个转化程序,进行地址和数据转化。
3. 用can转Enet设备实现modbus如何?
    》》can转Enet设备,只是将can数据转化为tcp数据,不一定符合modbus tcp协议。自己写比较稳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有理解
我的设备输出can
客户要的是tcpip

中间加一个通信管理机,CAN端口是标配的,转发协议也是标配。找一个通信管理机的厂商,CAN,MODBUS TCP 都是标配的协议,无需再开发协议,因此无需再付新协议的开发费。后台通过MODBUS TCP(RJ45)从存取四肺表变量即可.

网友E:
modbus tcp简单得很。。。只要能跑起来tcp,modbus tcp也就出来了。

网友D:
你还没有用过通信管理机或协议转换器吧?

网友D:
任何设备不外于遥测,遥信,遥控,遥计(累计)。对应的MODBUS功能码为01,02,03,04,06(16),05(1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场一批can设备,客户后台用的组态软件,跑modbus tcp,要求将can转modbus tcp;
以前没有接触modbus tcp ...

现在讲的都是应用层协议,TCP/IP协议都是网络协议无关,好比485串口协议与MODBUS-RTU协议无关。

网友F:
腾控科技的TG900P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完成多种协议转换成标准协议的产品,RS232,RS485,RS422,CAN,J1939等
提供标准OPC SERVER,可以与任意组态软件交换数据
http://www.tengcon.com/tg900p.html
非标仪表<-->TG900P<-->OPC服务器<-->各种的组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腾控科技的TG900P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完成多种协议转换成标准协议的产品

谢谢,联系公司要了点资料,可以二次编程解决。

网友F:
现成的成品

网友G(2017-08-24):
引用 网友D:
现在讲的都是应用层协议,TCP/IP协议都是网络协议无关,好比485串口协议与MODBUS-RTU协议无关。 ...

没有理解啊大神

网友D:
后台与CAN设备间加一个通信管理机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一个协议转化器,通信管理机把下面的设备的全部数据通过四遥表(遥测,遥信,遥控,。、、)统一,通过MODBUS TCP转发协议收集到后台。

网友:
我们 的 开发板  支持 这个 功能: 详细见:

冗余双CAN现场总线STM32F105开发板Keil C++源程序下载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634&fromuid=2554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