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整改方式求教

楼主(2017-03-10):
主板外接usb小板,对着外接小板上的usb座的外壳接触打8kv静电,系统重启。
整个系统外壳都是塑料的,usb座外壳接不了大地,接的系统地。加一般的保护器件貌似都过不了8kv。
另外,发现隔空对着主板打8kv也会导致重启,靠近usb引出口的地方更容易发生重启。
求教有什么整改方式,谢谢。

网友A:
发个USB 小板原理图和PCB来看看

网友B:
USB座金属壳和系统地直连还是通过电阻电容连接的?直连是不行的。esd保护器件放USB口,差分对可以试一下串个20欧的电阻。主板的复位电路走线也要注意。

网友B:
你先定位复位是主板导致的还是USB小板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定位复位是主板导致的还是USB小板导致的。

复位是ESD测试USB座外壳,导致主板程序跑死,看门狗复位了。主板主芯片跑的实时系统。
usb座金属壳与系统地之间如何连接比较好?
测试发现,打usb金属外壳时,也会通过usb的数据线导进去,数据线上放了保护器件,不过效果不是很明显。
一个可能是主芯片抗esd能力较差,还一个猜测是usb是一个小板,静电打上去后,不能快速释放,就都跑usb数据线上去了。不过我们直接把usb外壳接大地,还是很容易重启。

网友C(2017-10-11):
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D:
电源跟通信都串上个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