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无霍尔电机能用正弦波驱动吗?

楼主(2017-03-10):
BLDC无霍尔电机能用正弦波驱动吗?如果可以,那如何获得转子的位置呢?(反电动势是梯形波,不是正弦波)请大侠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回复,,,

网友A:
你干嘛要用正弦波驱动啊,而且,线圈是个电感,正弦波能过不,。。。

楼主:
正弦波驱动,电机运行会更稳,脉动小,运行噪音小,现有的方法是H-PWM_ON方式,但电机运行噪音大了一点,客户要求改进,所以选择正弦波驱动,,,谢谢

网友B:
可以啊;
TI,ST都很多这种方案了
英飞凌也有;

或者自己写算法;
也可以看我发的一些**介绍;
正弦波驱动,其实就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PWM波;

波形看三相绕组的电流波形;

网友C:
我也在学习这一块,相互交流

网友D:
可以的,转子位置可以用能够检测霍尔信号的芯片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TI,ST都很多这种方案了
英飞凌也有;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大侠,这是无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如果用正弦波驱动,那电机的转子位置如何确定,如何定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转子位置可以用能够检测霍尔信号的芯片来完成

这是无传感器电机,没有霍尔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无传感器电机,没有霍尔传感器。

也可以啊
一样的

楼主:
请大侠指教!谢谢!具体如何定位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TI,ST都很多这种方案了
英飞凌也有;

谢谢!你能发个链接给我吗?

网友E:
你按照正弦曲线逐渐把电压升上去然后再等过了0点再逐渐按正弦曲线降下去不就完了吗

楼主(2017-04-17):
引用 网友E:
你按照正弦曲线逐渐把电压升上去然后再等过了0点再逐渐按正弦曲线降下去不就完了吗 ...

可是你怎么知道电机转到指定的位置呢?直流无刷电机的反电动势是梯形波,不是正弦波,我无法实时知道电机的位置是否和程序给定的位置相同.求大神解决。

外加霍尔不就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你怎么知道电机转到指定的位置呢?直流无刷电机的反电动势是梯形波,不是正弦波,我无法实时知道电机 ...

没有编码器吗?

网友F:
BLDC或方波电机可以用弦波驱动
电机等效一个电感串一个电阻再串一个电压为反电势的电压源。
电气公式为 输入电压: U=R*i + L*di/dt + E。所以当知道了输入电压 U,测出电流 i, 和电流变化率 di/dt,就可以算出反电势 E, 知道反电势就知道磁铁位置了

网友G:
当然可以

网友H(2017-05-27):
无感FOC控制   用滑膜或者 锁相环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I:
楼主,我这个是开环启动时的其中两相波形,不是梯形波,影响到了过零检测,楼主有波形图吗?可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