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313 和pickit3连接不上

楼主(2017-03-10):
使用pickit3硬件加pickit3 programmer可以自动连接上pic12f615  但无法连接上pic16f18313。查询相关资料,这两个单片机的脚位都是兼容的,恳请论坛的高手朋友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自己顶起来,没有人愿意回答吗

楼主:
为什么点击TOOl------check communication 无法通讯

楼主:
Device:no device found

网友A:
具体没有试过,不过看你的型号比较新,K3  PGM算是比较老的了。可能没有这个芯片库。

SO,推荐你使用MPLAB  IPE试试,比K3  PGM强大多了,像什么SQTP  一应俱全

楼主:
非常感谢yqdeso,确实换成ipe后就可以了。

楼主:
结贴为什么失败呢,想给分都不行

网友B(2025-06-17):
我要遇到相同问题,但是我在MPLAB X IPE v5.50 下也没读到  PIC16F18313  想请教你是用的什么烧录器。谢谢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Pickit3固件版本不支持pic16f18313。建议检查并更新Pickit3的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pickit3 programmer软件版本是否是最新的,有时候旧版本可能不支持新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pickit3驱动是否已经正确安装,有时候驱动问题会导致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