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22ZE之OLED屏显示

楼主:
对于F722ZE这样的开发板,若不为它配置需要的显示器件就只能靠串口来进行人机交互。为此想先为它配上一个物美价廉的显示器件,于是便选中了双色OLED屏,别看它尺寸小,却不必LCD5110这样的器件逊色,至少俺们也是双色的料呀!
此外,它占用GPIO口少,尤其是采用IIC接口的OLED屏,只有2GPIO口即可。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无需连线和制作扩展板,只需将OLED屏对应地插入板载的Arduino 接口即可,详细位置如图1所示。
1 OLED屏与F722ZE配合

参照先前在F412上的OLED屏程序,决定移植到F722上。由于F412的主频只有100MHz,而F722的主频则是216MHz,心理不由得有些发虚。结果是折腾了一天也没成功。此时才想起了F767,看了看两者的主频都是216MHz,就倒了以前的帖子,想起在F767做过OLED屏的显示程序。下载试了试不行,才把疑点落到下载用的USB线上,更换后果然OLED屏亮了。
2 OLED屏与F767ZI配合

然后再下载F722上的移植程序也能显示了,原来是USB线引起的一场虚惊。后来索性在F767的程序上将芯片类型及下载算法改为F722的一试,也一样是成功的。所以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无硬件使用差异的情况下,F767上的程序基本上可以放到F722上来用,可以省去不同类型芯片间的程序移植过程。
做了一圈,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OLED屏与F722的连接关系为:
SCL--PA5            SDA--PA6
OLED屏输出高低电平的定义语句如下:
#define OLED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SDIN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SD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SET);
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6|GPIO_PIN_5;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SET);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Delay_1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
实现界面显示的函数为:
void cd2()
{
后面会尽快为F722配上DHT11温湿度传感器,以实现温湿度的测控功能。

楼主(2017-03-10):
遗憾了,字节过长被截去了,续上截去的部分。
void cd2()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18,0,0);
        OLED_ShowCHinese(36,0,1);
        OLED_ShowCHinese(54,0,2);
        OLED_ShowCHinese(72,0,3);
        OLED_ShowCHinese(90,0,4);

        OLED_ShowCHinese(0,2,0);
        OLED_ShowCHinese(18,2,2);
        OLED_ShowString(36,2,":20",16);
        OLED_ShowCHinese(68,2,6);
        OLED_ShowCHinese(86,2,7);
        OLED_ShowString(104,2,":20",16);

        OLED_ShowCHinese(0,4,1);
        OLED_ShowCHinese(18,4,2);
        OLED_ShowString(36,4,":10",16);
        OLED_ShowCHinese(68,4,6);
        OLED_ShowCHinese(86,4,7);
        OLED_ShowString(104,4,":30",16);

        OLED_ShowCHinese(0,6,8);
        OLED_ShowCHinese(18,6,9);
        OLED_ShowString(36,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