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芯片需要预热吗?

楼主(2017-03-10):
      我的系统中有两块电路板,我采用UART通信,分别用电荷泵芯片SP3232以保证传输距离——其实也就60厘米啦!

       但是我屡试不爽的发现,当两块板子很长时间不上电,再上电后,会出现通信错误。同时,两个板子若一直在上电,关掉电源重新启动后,就能通信了。
       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不需要什么预热。楼主遇到的情况应为电路设计存在缺陷所致。另,SP3232不能叫电荷泵芯片,而是应该叫RS232接口芯片,其内含电荷泵,但不是专门的电荷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什么预热。楼主遇到的情况应为电路设计存在缺陷所致。另,SP3232不能叫电荷泵芯片,而是应该叫RS232 ...

谢chunyang回复!

说道电路设计存在缺陷,难道是SP3232的外接电容太小了吗?

我的A、B两板通信是这样的:
1、A板每一秒向B板发送几十个字节;
2、在使用者操作的时候,B板会偶尔向A板发送10字节左右。

已加工10多套,大部分套使用很少有问题,但偶尔出现通信错误。多发在两块板子上电后,立即操作B板,向A板发指令。

今天测试的一套,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需要所谓的“预热”,两板上电后,立即操作B板,B板向A板发送一定不成功。

楼主:
技术资料—— SP3232E PDF技术资料
SP3232E 概述

  SP3222E / SP3232E系列是为便携式或掌上型应用而准备的一套RS-232收发器解决方案,如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等。SP3222E / SP3232E系列有一个高效电荷泵充当电源,在3.3V电压下只需0.1μF的电容即可工作。该电荷泵允许SP3222E / SP3232E系列在+3.3V到+5.0V的电压范围内发送符合RS-232协议的信号。
  SP3222E / SP3232E系列是双驱动器/接收器器件,是便携式或掌上型应用的理想选择。不论是人体放电模式还是IEC1000-4-2气隙放电测试,SP3222E / SP3232E器件的ESD容限都达到了±15kV。
  SP3222E器件带有低功耗关断模式,此模式下,器件的驱动器输出和电荷泵被禁止,工作电流降至1μA以下。
————————————————————————————————————————————————————————
     我是3.3V供电,用的0.1uf的瓷片电容。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RS232信号的波形,找问题不能纯靠猜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chunyang回复!

说道电路设计存在缺陷,难道是SP3232的外接电容太小了吗?

外接电容容量在此不是问题,具体容量按手册给出的参数选择即可,一般都是0.1uF的。电路缺陷并不一定在于器件和其周边,供电回路也非常重要,要一并检查。若还有其它电路也务必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容容量在此不是问题,具体容量按手册给出的参数选择即可,一般都是0.1uF的。电路缺陷并不一定在于 ...

收到,谢谢春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RS232信号的波形,找问题不能纯靠猜测

收到,谢谢!

网友C:
232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电容质量有问题所致,232芯片有两种,一种用的电容是0.1uF,一种是1uF,电容漏电使用效果不佳,可以测负压是否起来,一般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电容质量有问题所致,232芯片有两种,一种用的电容是0.1uF,一种是1 ...

谢谢。

楼主:
芯片换了一下,好了。

这次一气买了好多卖家的SP3232EEN,慢慢试验。

武汉力源买的也不给力啊!

网友D(2018-10-09):
我公司有SP3232EEN,原厂原装正品,有需要的亲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