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流信号处理

楼主(2017-03-10):
最近看一个鬼佬设计的东西,由于软件出身,有一些疑问。 如下图中圈红圈的,每个弱信号的走线,另外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之后再出来,把弱信号走线全包住。这样来做防干扰。

我的理解是电压跟随后驱动能力变大了,就不易被干扰了?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如果理解不正确,是怎么做到的呢?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A:
保护环,一般用来减小PCB漏电对弱信号的影响,

网友B:
弱电流检测,当然就是为了减少漏电流。图中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漏电流。

为什么能够减少漏电流呢? 当然,导线、PCB的材料的绝缘性能以及绝缘条件只能这样,存在电容c和电阻R,尽管c已经很小,R已经很大,但引起的漏电流还是影响测量精度。 我们知道i=u/z,z为阻抗(即电阻以及容抗,实际条件所限不能再大了!),Z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大,可能会导致漏电流i,但如果我们把u减小也可以减小漏电流i了。上面的电路就是做一个等势,让电势差u很小,就减小了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电流检测,当然就是为了减少漏电流。图中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漏电流。

为什么能够减少漏电流呢? 当然, ...

讲的太明了,谢谢了啊

网友C:
这个叫等电位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