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信号转-5V~5V信号

楼主(2017-03-10):
如题,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没有,刚开始接触模拟设计部分,感谢大家了。

网友A:
似乎用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估计这个是最简单的电路了。

很好!我最欣赏简单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是最简单的电路了。

反向运用于单电源供电运放也很简单,又不影响原电路参数,信号源必须是电压型的。

网友B:
这个是实际电路,不过还是冥冥中感觉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实际电路,不过还是冥冥中感觉有问题。

参考鬼佬的单电源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参考鬼佬的单电源电路。

小白不懂,能说说其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白不懂,能说说其原理?

交流信号加直流分量进入运放,就像三极管单电源放大交流信号一样。

网友D:
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等参数不说明,电路的原理会搞成低成本的,和高成本的。不好说。

楼主:
我现在想用差分运放,增益设置为1,一端输入信号,一端输入固定5V直流信号,做减法,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用差分运放,增益设置为1,一端输入信号,一端输入固定5V直流信号,做减法,是否可行? ...

可以是可以,但是多了一组负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交流信号加直流分量进入运放,就像三极管单电源放大交流信号一样。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所提供的单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或者Vin与Vout之间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用差分运放,增益设置为1,一端输入信号,一端输入固定5V直流信号,做减法,是否可行? ...

奥巴羊的电路真的不错,如果担心电源的内阻,可以并上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奥巴羊的电路真的不错,如果担心电源的内阻,可以并上电容。

如果5V是电池的话,总会耗电,使之电压降低,对该电路重新修改了一下,你看看怎么样?

电源电压下降的影响,所有电路都要面对,不是此电路特有的。是不是考虑稳压更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所提供的单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或者Vin与Vout之间的关系? ...

6楼电路,双向信号中间轴在R3/R4被抬离0轴至Vcc/2,无论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都在0轴之上(即都是正电压),单电源运放传输就不会造成负半周丢失,然后电容输出就可以去除直流分量,中轴又回到0轴。

网友F:
5 楼电路的R1可以不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奥巴羊的电路真的不错,如果担心电源的内阻,可以并上电容。

不懂电容的作用?

交流信号在电源内阻的压降,不但影响输出幅度,还可能造成振荡等不良影响,电容提供通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5 楼电路的R1可以不要吗?

不可以

网友B:
(⊙﹏⊙),这个不需要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问吧。

不懂R1的作用,刚刚仿真了,好象是一样的,是5楼的图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懂R1的作用,刚刚仿真了,好象是一样的,是5楼的图哦

是哪里一样?

网友F:
R1接不接,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R1接不接,功能都能实现

我的电路主要实现的是输入与输出相差5V.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主要实现的是输入与输出相差5V.

如仿真所示,R1可以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仿真所示,R1可以不要

重新搭建仿真了一下,的确可以不要,不过如果运放的输出电流有上限的话,100K电阻还是需要加上的,无论怎么说,还是非常感谢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重新搭建仿真了一下,的确可以不要,不过如果运放的输出电流有上限的话,100K电阻还是需要加上的,无论怎 ...

网友G:
这个电路能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