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CS712测小电流可行吗

楼主(2017-03-10):
ACS712是5A的量程(185mV/A),现在想用来测试200mA范围。
200mA输出电压约为:2.5V(固定的)+185×0.2A=2.5V(固定的)+37mV,我现在将2.5V用运放减掉,然后将37mV用反相放大电路放大200倍用AD采集,这样做是否可行,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200mA电流的共模大概100V左右,有没有其他手段测试。

网友A:
方案是可行的, 但精度肯定会有损失
另外2.5V 的偏置处理可能会带来零点误差, 估计需要较零操作了

网友B:
还不如直接用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后级加个好点的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直接用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后级加个好点的ad了。

共模有点大,而且要求压降影响要小,我现在是找到了一个INA149,275V共模的放大器,然后用200毫欧取样,INA149输出0~40mV,然后后级200倍放大至8V,用个10V的ADC,你觉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是可行的, 但精度肯定会有损失
另外2.5V 的偏置处理可能会带来零点误差, 估计需要较零操作了 ...

这个芯片貌似非线性误差较大啊,写的1.5%,满量程?,我现在测200mA,现在怎么感觉这个方案不太行呢。换了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