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sp程序可以下进去跑起来,但是跑的不对,有可能是芯片坏掉了吗?

楼主(2017-03-10):
dsp程序可以下进去跑起来,但是跑的不对,有可能是芯片坏掉了吗?

网友A:
确定不是代码问题吗

网友A:
在线仿真是可以的吗     看一下电源电压正常   时钟正常
CLKOUT输出正常
那就上电后复位一下看看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代码问题吗

用开发板调试过程序,程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仿真是可以的吗     看一下电源电压正常   时钟正常
CLKOUT输出正常
那就上电后复位一下看看是否工作 ...

上电复位也不行,clkout有输出。

楼主:
每次只有电脑重启的第一次可以下进程序,以后就不行了,必须重启一次。ccs没问题,在其他板子上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只有电脑重启的第一次可以下进程序,以后就不行了,必须重启一次。ccs没问题,在其他板子上试过 ...

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问的太笼统了,不知怎样回答。

楼主:
后来发现是内核电压变1.5V,正常1.8V。改过来之后可以很顺利连接上(时间比开发板慢些),程序中PWM波形可以产生,但是边沿有波动,没有开发板的好看。然后就出现新问题了,AD模块不能用,程序我调试过了,是对的。现在我怀疑有没有可能DSP虚焊了,DSP如果只坏掉AD部分可能性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