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机,EMC问题

楼主(2017-03-10):
大神们,本人做车载行业,现要求做一个分体机,线束大约300mm左右,EMC要求过等级三。
主机传输LVDS信号到显示屏上,另外主机给显示屏供电电压,显示屏PWM和EN,还有触摸的控制信号。
请问如果将所有的线束包裹在一起,用一个座子连接过去好,还是将LVDS与其他的信号脚分开,用两个座子连接过去。
请问这两种连接方式哪种比较好呀,哪种EMC处理起来更好搞点。请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分开走当然更好,但设计得当的话,尽量归一,这样成本更低,但对设计的要求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分开走当然更好,但设计得当的话,尽量归一,这样成本更低,但对设计的要求就高了。 ...

阳总,如果是包裹在一起传输过去,需要哪些注意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阳总,如果是包裹在一起传输过去,需要哪些注意的吗

主要是抑制线间互扰,另外过EMC的话,需要注意对外部干扰的应对以及自身EMI指标,尽量用屏蔽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抑制线间互扰,另外过EMC的话,需要注意对外部干扰的应对以及自身EMI指标,尽量用屏蔽电缆。 ...

这里面主要是有PWM信号,还有I2C信号,其他的应该还好.EMC的的问题,屏蔽肯定会处理,最后会将所有的线包裹在一起。

楼主:
有人做过吗?

网友B:
感觉都差不多;
合在一块,对线材的要求高一些;分开,可能占地方多些;看产品要求;
线材外观上可以做成一根,但里面实际可以是单独的屏蔽,单独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都差不多;
合在一块,对线材的要求高一些;分开,可能占地方多些;看产品要求;
线材外观上可以做成一 ...

主要是过EMC 。 EMC要过等级三。

网友C:
EMC的担心在哪里呢,是担心本身辐射或者传导过大,还是抗干扰能力不行,分开的话,后期整改起来应该余地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