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测试开关电源寿命

楼主(2017-03-11):
我们一般是放到高低箱内测试(温度:80度;湿度:85%RH),满载连续测试72小时。无问题认为合格。 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从没听说过放到温度80度环境下,就算国军标也就是70度贮存。

楼主:
目前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因为是按10%抽检,在这个环境下测试完了后查看电容是否有鼓包和变压器是否漏油

网友A:
你这样做属于破坏性试验,实际带载后温度更高,元器件供应商是不会认可的。

网友A:
要是对电源没把握的话计算效率,发热量,余量才是重要的啊。

网友B:
我们做LED电源,都是抽10台电源,满载输出,放在恒温恒湿箱里面,环镜温度设为85度,湿度85,老化半个月,如果10台电源全部没坏,就算过关。我们的电源是5年质保的。

网友C:
原则上电源寿命主要是二极管和电解电容衰减程度决定的,你把你电源使用环境最恶劣的情况确定下,再在这个条件把温度提高,提高10度测试时间减少一半,按照这个要求来就好。好比你电源是45度最高工作温度,那么用85度来测试一个星期,老化时间是8*24,等比满载不间断使用寿命时间是8*24*2*2*2*2=3072小时。然后,再看客户一天使用小时数,就可以计算整个的寿命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