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家庭燃气用火提醒设备设想。

楼主(2017-03-11):
家庭中最危险的地方,要数燃气了,严重的会造成爆炸、火灾。

先说说爆炸:爆炸就是燃气泄漏,最新燃气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再说说火灾:忘记关火就出门,这个非常危险。

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怎么防止忘记关火。

我的设想是,通过燃气灶的电池,检测是否有电流,有电流,就在工作,就在房间内放个灯什么的提醒正在用气。在出门时候,在明显地方提醒。连续超过多少小时后,就直接给电池断电。这是我能想到的,各位还有没有妙招。当然了,是做个东西自己用,不做产品。

网友A:
非也,非也,燃气灶电磁阀是靠内圈小火旁的热电偶产生的电流吸合的.电池仅在点火时派用场.一旦熄火,热电偶冷掉,气阀自动关闭了.
现在不带熄火保护的灶具早就不准上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也,非也,燃气灶电磁阀是靠内圈小火旁的热电偶产生的电流吸合的.电池仅在点火时派用场.一旦熄火,热电偶冷 ...

我家有个相当远的姻亲是做燃气灶生意的,卖燃气灶,安装、修理……
有一次我问他:熄火自动断气出毛病了,你怎么修理?他说:把断气阀顶住。
原来就是这么修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非也,非也,燃气灶电磁阀是靠内圈小火旁的热电偶产生的电流吸合的.电池仅在点火时派用场.一旦熄火,热电偶冷 ...

T叔正解。
楼主可能没用过燃气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个相当远的姻亲是做燃气灶生意的,卖燃气灶,安装、修理……
有一次我问他:熄火自动断气出毛病了 ...

03年给美的,光芒等灶具厂做过一批灶具定时器,其中关键技术就是用继电器切断电磁气阀连线来关掉炉火.

网友D:
有卖燃气泄漏报警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卖燃气泄漏报警器的

气敏传感器很容易被油烟污染,不会经常清理反而会误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3年给美的,光芒等灶具厂做过一批灶具定时器,其中关键技术就是用继电器切断电磁气阀连线来关掉炉火.

我说的“熄火自动断气出毛病”是热电偶损坏,此时没有热电偶供电,点火后随即熄灭。
他的修理办法是拆掉电磁阀的弹簧,始终保持在“开”的位置,燃气灶即可工作,却失去了火焰熄灭即断气的功能。普通用户当然不知道此功能已取消,还以为燃气灶修好了。
北京话,这叫“缺德”,不知道上海话怎么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熄火自动断气出毛病”是热电偶损坏,此时没有热电偶供电,点火后随即熄灭。
他的修理办法是拆掉 ...

热电偶热电势约几十毫伏,所以要求回路内阻非常小才能正常工作.很多情况下热电偶并未坏,只要把接插件重新插拔几下就正常了(减小接触电阻.我家里哪台煤气灶常常点火后手一松就熄火,插拨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热电势约几十毫伏,所以要求回路内阻非常小才能正常工作.很多情况下热电偶并未坏,只要把接插件重新 ...

这是自动打火的燃气灶。我还一直用手动打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热电势约几十毫伏,所以要求回路内阻非常小才能正常工作.很多情况下热电偶并未坏,只要把接插件重新 ...

请问前辈 热电偶输出电流有多大  这个继电器选用何种型号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自动打火的燃气灶。我还一直用手动打火的

不要告诉我还在用打火枪点火哦,哈哈
一般都装了压电陶瓷点火器,转动气阀时点火.
高档些的是电子点火,要装电池点火.另有一根针装在内圈小火边上,用作离子检测.有火时,气体被电离,针对底座有几十k~几百k电阻.一旦熄火,电阻变为几十M.用来作熄火检测.而不是象前面用热电偶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前辈 热电偶输出电流有多大  这个继电器选用何种型号呀

蓝色火焰一般为1500度左右,所以热电偶碰到蓝火时热电势为50mv左右,别小看这50mv,在电磁阀几十毫欧的内阻上有几百毫安的电流(除去连线及接插件内阻)
想用继电器控制,触点内阻要选<50毫欧那种.否则电磁阀吸不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蓝色火焰一般为1500度左右,所以热电偶碰到蓝火时热电势为50mv左右,别小看这50mv,在电磁阀几十毫欧的 ...

这个原来只知道热电偶是传感器 没有想到还有这个功能   前辈果然是神人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告诉我还在用打火枪点火哦,哈哈
一般都装了压电陶瓷点火器,转动气阀时点火.
高档些的是电子点火,要装 ...

没有。只是一直用手按着才能打着火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非也,非也,燃气灶电磁阀是靠内圈小火旁的热电偶产生的电流吸合的.电池仅在点火时派用场.一旦熄火,热电偶冷 ...

我觉得我一直用的是假燃气灶,没得熄火保护,可能是年代久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只是一直用手按着才能打着火而已。

转动一下发火圈内圈,让小火对准热电偶,插拨一下热电偶插头,会有惊喜的,等着老婆口头表扬吧,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动一下发火圈内圈,让小火对准热电偶,插拨一下热电偶插头,会有惊喜的,等着老婆口头表扬吧,哈哈 ...

有时间试试

网友G:
前年一个朋友的老妈忘关火了,高压锅煮的饭糊了后,高压锅爆炸,把顶棚打烂了,里面走的电线都打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前年一个朋友的老妈忘关火了,高压锅煮的饭糊了后,高压锅爆炸,把顶棚打烂了,里面走的电线都打断了。 ...

高压锅的压力阀,易熔保险阀同时失效了.年纪大还是电饭煲稳妥点,功能简单点,按一个键可搞定那种.价格也不高.

楼主:
多谢几位前辈,看来,电池工作时候,是没有电流了,那靠检测电流来判断是否工作就行不通了。  现在能想到的是,在每个火旁边放个热电偶,或者弄个红外线之类的东西,放到灶前阀处,判断灶前阀是否开启。感觉这两种方法都挺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几位前辈,看来,电池工作时候,是没有电流了,那靠检测电流来判断是否工作就行不通了。  现在能想到的 ...

可检测热电偶电动势.
不过你的课题再深究一步就不可行了.
1.测知火开着怎么通知用户?装在灶具上?(有点多此一举),无线?手机APP?哈哈,还没想过吧
2.装置怎么供电?24小时需耗电值守.
3.成品灶具能让你做手脚改动吗?

倒不如做个随身拷,一键定时提醒装置,记得操作必须简便,否则人家不肯用.便宜点放菜场卖.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蓝色火焰一般为1500度左右,所以热电偶碰到蓝火时热电势为50mv左右,别小看这50mv,在电磁阀几十毫欧的 ...

T叔真是国家之人才啊,大公无私。国宝

网友I: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