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V 恒压源设计

楼主(2017-03-11):
下图是我设计的40mV的恒压,2V使用的是高精准的参源电压源。
主要目的是给Sensor提供一下恒定的电压,40mV。 Sensor的等效于一个电阻+一个动态电流源(100nA以内的电流)。

在仿真的时候,发现输出电压恒定住了,但与40mV要差3mV,占比太大了,10%了。

我分析原因是: 1. 运放offset voltage引起
                          2. 其他还会有其他原因呢, 个人知识有限。

像这种电路, 实际的电路还需要注意什么?

如果是offset voltage问题, 怎么解决?
               选择offset更小的运放? 或者如何去做补偿?

               另外我有一个疑问,电压跟随器,运放的正负极反一下相;是不是可以把offset电压也反相了?那岂不是可以相互抵消?

A点:  39.75mV
Sensor上面做到的恒压差为37.45mV。

MCP6004的offset Voltage是最大4.5mV。

Sensor为加上电压40mV电压后,会形成连续的,不断变化的电流源。

网友A:
R9/R8电阻精度多少?
A点输出有误差,跟R8/R9电阻精度有关,也跟运放的IB和Vo相关,换用Vos在uV级别的运放,比如SGM8584,全温度最大120uV,或者更小的SGM8554,全温度Vos最大40uV,这类高精度运放的IB都是pA级,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R8电阻精度多少?
A点输出有误差,跟R8/R9电阻精度有关,也跟运放的IB和Vo相关,换用Vos在uV级别的运放 ...

精度会选1%或0.1%的,目标就是低Ib和低offset的,可惜成本就上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会选1%或0.1%的,目标就是低Ib和低offset的,可惜成本就上来了

1%的电阻,引入的最大误差就是2%,折算下来就是0.8mV,那用个120uV的高精度运放,也就是最大会有1mV以内的误差,即实现2.5%的精度;0.1%精度的电阻就贵太多了

网友B:
OP07应该可以,电阻自己筛.

网友C:
这个与电阻精度和运放精度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