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17-03-11):
两个标号连接两个单片机的IO两端,M_ON/OFF怎么随GPRS_ON/OFF变化的,求电路的具体分析过程

网友A:
下面端口控制上面端口,电平相反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完整图应该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端口控制上面端口,电平相反

电平相反什么意思,M_ON/OFF怎么高电位,又怎么低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完整图应该是这个吧.

不是吧,已经是完整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已经是完整图啊

估计是单片机的M_ON/OFF引脚内部已经设置了VCC和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单片机的M_ON/OFF引脚内部已经设置了VCC和R3。

怎么会设置VCC和R3呢,你指的是需给单片机设置为开漏输出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会设置VCC和R3呢,你指的是需给单片机设置为开漏输出吗

不好意思,不是开漏,总之在单片机内部设置好了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开漏,总之在单片机内部设置好了还是理解不了

内部结构类似于下图:

美国皇兄的图很靓。

网友C:
GPRS端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C极电位被拉低,即GPRS端高电平时M端为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完整图应该是这个吧.

市场上gprs模块电压一般不会是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平相反什么意思,M_ON/OFF怎么高电位,又怎么低电位

M_ON/OFF端口的电压受下面端口的控制,三极管在这里起一个隔离的作用

网友D:
3脚如果有偏置的话,gprs高电平三极管导通M口低电平从而实现电平翻转,没偏置的话电路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RS端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C极电位被拉低,即GPRS端高电平时M端为低电平

那要是低电平呢,M端是什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结构类似于下图:

你别老想把单片机内部结构都改了,不改不行吗?电路能分析吗

网友E:
参考AVR单片机的复位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