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信号的带宽

楼主(2017-03-11):
(无正文)

网友A:
high speed 是480MHz

网友B:
480M是传输速率,USB是差分传输,半个周期算一位数据,则最高频率是240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80M是传输速率,USB是差分传输,半个周期算一位数据,则最高频率是240MHz

usb2.0翻转速率还是480M…并不是DDR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2.0翻转速率还是480M…并不是DDR信号…

USB传输速率是480Mbps,不是信号的频率吧,信号的频率不是240MHz,那是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传输速率是480Mbps,不是信号的频率吧,信号的频率不是240MHz,那是多少啊? ...

USB2.0是NRZI信号.NRZI信号的频率在连续1(最极端的情况下)严格等于传输速率.也就是480MHz.

我不知道你所谓240MHz是从哪里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2.0是NRZI信号.NRZI信号的频率在连续1(最极端的情况下)严格等于传输速率.也就是480MHz.

我不知道你所 ...

NRZ-I电平的一次翻转来表示Data电平的逻辑0,与前一个NRZ-I电平相同的电平表示Data电平的逻辑1(翻转代表0,不变代表1)
比如发01010101这种极端情况,则01翻转一次,却传输了2bit的数据,所以480Mbps的最高频率是240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2.0是NRZI信号.NRZI信号的频率在连续1(最极端的情况下)严格等于传输速率.也就是480MHz.

我不知道你所 ...

测USB眼图时,就是发010101……,00110011……,000111000111……,依次下去,其中最高频率就是010101,测出的波形是240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USB眼图时,就是发010101……,00110011……,000111000111……,依次下去,其中最高频率就是010101, ...

USB SOF是0x0001,一共翻转15次.最高频率就是480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 SOF是0x0001,一共翻转15次.最高频率就是480MHz.

sorry 是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