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在PCB上走线需要注意什么,可以很近的并行走吗?

楼主(2017-03-11):
PCB, spi, pi, pc
如果并行走线数据线上会有CLK的干扰吧,虽然大多数都不影响使用,但需不需要注意呢?

网友A:
你的spi通讯速度有多高?
一般情况并行走线就可以。

网友B:
首先,   线路严格 串22欧电阻, 这个用来抗电磁干扰的。
第二, 线能粗则粗,能短则短。减小  线路寄生电容,电感。
第三, 可以走 弧形线就走弧形线。
第四, 严格 用地包络屏蔽。防止静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pi通讯速度有多高?
一般情况并行走线就可以。

从几百k到10多M,但数据线上都有CLK同步干扰,波形看上去难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几百k到10多M,但数据线上都有CLK同步干扰,波形看上去难看

只要干扰幅度不影响电平判别,就没问题。

我用几十M,线也走很近,中心间距10mil。

网友:
严格控制信号线的阻抗,发送端串接一个你设计PCB的(特征阻抗-17Ω)左右的电阻,特别是时钟。点对多时不要开叉太长,尽量以菊花链的形式串接起来,另外考虑一下驱动是否足够。

网友D:
spi频率不会太高,pcb走线要求不高,时钟线能包地就包,不能就和其他信号保持3倍线间距

网友E(2017-11-16):
一般的 频率不高的情况下,基本上把线连起来了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F:
SPI不是长线通迅标准,速度也不高,板内器件互连无需考虑什么互扰问题,按一般IO处理即可。

网友G:
SPI通信,不用特意处理,本身速度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