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复位问题

楼主(2017-03-11):
调试程序发现,硬件偶尔发生复位,仿真时也会,然后查资料,看到stm8有9个复位源,并且可以通过RST_SR寄存器看到。但是每次仿真的时候RST_SR的值都是0x08,也就是SWIM复位。所以有点不懂,到底仿真时出现的复位源是不是swim复位?目前swim引脚没有配置,也没有接上拉之类,纯粹的仿真接口。请问,swim口需要配置为什么状态么?还有仿真的时候是否可以通过查看RST_SR的值来判断复位源?因为知道了复位源才能准确的定位问题。

楼主:
有点不确定,是不是复位后,仿真器默认直接把rst_sr的寄存器更新为0x08了?如果是swim复位引起,该如何下手,因为即使不仿真的时候也会偶尔出现复位问题

网友A:
你用串口把值打印出来就好了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697448-1-1.html
我的这个问题,楼主碰到过吗?

网友C:
复位引脚跟SWIM引脚4.7k上拉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697448-1-1.html
我的这个问题,楼主碰到过吗?

你这个倒没有碰到过,和我的不太一样

网友D:
复位也可能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D:
仿真时死机还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时死机还是复位?

没有死机,是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