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没必要用CBB电容吧?

楼主(2017-03-11):
如图,国外某产品的贴片的电路板中,用这个相对“高高大大”电容特别惹眼。
我想来想去也没想清楚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如果认为它不合理的话,那尝试追踪一下设计者的思路。

我估计,这个电容的用法是从“双积分电路中不要用陶瓷电容”的概念沿袭下来的,其最主要的理由是陶瓷电容残压大。
现在的电路不是“双积分”,而只是低通放大,虽然输入信号每30秒反向,但30秒时间很长,不需要考虑残压问题。

我认为:这里用个贴片的X7R是完全可以的。即使要考虑温度系数、绝缘电阻,用C0G也就足够了。
大家认为呢?

网友A:
X7R 精度很差吧,差10%很正常,大个电容精度高,如果你这个电路有时间相关的话,明显要高精度电容和电阻,而且老外的板子上电阻是蓝色的,应该也是高精度低温漂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X7R 精度很差吧,差10%很正常,大个电容精度高,如果你这个电路有时间相关的话,明显要高精度电容和电阻, ...

对直流信号的低通滤波就是滤干扰,电容差10%没关系的。
精密电阻是为了保证精确的放大倍数及温飘,这里对电容应该没有这个要求。
即使有,用C0G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完整电路吗?我怎么看是隨耦器,为何是低通放大。看它布线的很乱,应该沒有什么讲究。图中的电阻和 ...

我考虑过漏电的问题,一般C0G绝缘电阻大于50G,应该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考虑过漏电的问题,一般C0G绝缘电阻大于50G,应该够了。

考虑下ESR的概念

网友C:
一看这板,是一家不怎么样的厂做的,无需照抄。用X7R完全可以!

网友D:
实践见真知

网友E:
12脚间有屏蔽。

楼主:
是的,那个断头确实是信号屏蔽线。

网友F:
看反馈电阻大小,百K以下可以用MLCC。

网友G:
产品设备装置的设计,可不一定是依据纯电路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