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求大神看一下问什么仿真图 led 没有图形

楼主(2017-03-11):
always@(posedge clk_1Hz or negedge rst )

                          begin
                            if(!rst) current_state<=2'b00;
                                 else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end
                always@(current_state)
                  case (current_state)
                        s0: next_state<=s1;
                                  s1: next_state<=s2;
                                  s2: next_state<=s3;
                                  s3: next_state<=s0;
                                  default : next_state<=s0;
                        endcase

                        always@(current_state )

                          case (current_state)
                             s0:led<=2'b00;
                                  s1:led<=2'b01;
                                  s2:led<=2'b10;
                                  s3:led<=2'b11;
                                  default : led<=2'b00;
                        endcase

网友A:
你的clk_1Hz是用其它时钟分频出来的吗?看看是否仿真时间不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