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21ic改装大赛】+七彩触摸床头探照灯ju

楼主(2017-03-11):
        DIY的东西一直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谁做谁知道,反正本人就是很喜欢进行DIY。我个人的想法是在DIY时候用的都是自己手边拿起来就可以用的东西,加上一些逻辑上的编程,从而实现一些绚丽的效果。这次二姨家的活动就非常好,本着积极参与的原则,DIY了一个小东西,具体是什么先卖个关子。       先给大家上一副图片,看大家猜猜是什么东西。

            大家第一眼可能以为是音响, NO, NO, NO, 这是个假的音响,它是不会播放声音的,但是它会发光哦,而且还是全彩的灯光,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进行调节;那实际来看看到底它是怎么样的。
       视频正在上传优酷等会就发出来,先去打球去;哈哈哈哈

Intel 的那个图标请忽略掉,应该是挂牌的,哈哈,这个不是重点,重点请看下面的原理解析:
逻辑原理如下:(逻辑原理很简单),就是检测和按键和控制灯光;

再看看原理图:

整个原理解释起来就是:  STC15 MUC上电后检测TM6108的触摸按键,然后控制TM1914A进行RGB灯的控制,很简单吧;
这个DIY过程没有做的很复杂,比如改装原来的音响为随音乐闪烁的全彩灯。电源: 直接用20-24V的电源,因为电脑上的适配器就是20V的直接拿来用了;
LDO: 也是模块,24转5V的电源,也是模块直接用;
看下工作原理:
LED灯驱动: 模式+数据+复位 就可以控制,很简单吧!!!

触摸按键: 直接读16个位的数据就知道有没有按键按下了,更简单吧;

电源: 就是个普通的LDO;
逻辑: 以上的简单的流程图,学电子的人都会的,这个就不用我说了。

看下DIY 的过程:
1、准备工作:

工具:

电源:

然后组装起来,并且用胶固定,加上螺丝啥的;

最后组合好OK了;
烧录程序,检测OK;

大家一起来DIY吧。

总结下:
     DIY总会遇到的小问题,工具必须到位,看我上面的简易工具,切割都好磨人的;
     线路焊接好后务必检查连线是否存在虚焊或者松动的情况;
     最好做一步记录下,反向工程不好;

网友A:
,高大上啊,触摸控制改变灯光颜色,可是上面并没有触摸板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看到你说逻辑上的器件,用到了FPGA芯片改装?

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intel的音响

网友B:
改成流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啊,触摸控制改变灯光颜色,可是上面并没有触摸板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看到你说逻辑上的 ...

要得就是这个效果,哈哈哈哈

楼主:
期待你的改造

网友C:
你好,用我们公司的触摸芯片就可以直接实现这个效果。WTC801SPI  ,李生13352964315

网友D:
再来点KTV的灯效

网友E:
这个电路改成流水灯估计不行,我觉得改成呼吸灯,或者左右颜色变换不同,在stc上修改下程序就行不需要修改电路。
我也非常喜欢DIY,为此我还开了个公众号(电子DIY社)。我会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自己设计的电子DIY发在公众号上。
也会经常逛逛淘宝,看见有趣的东西就买回来拆了再改。
我现在发现很多手工艺产品可以加上单片机,使它更有趣更有实用性。

网友F:
音箱变灯!脑洞很大啊!切割工具也很有DIY气息,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改成流水灯估计不行,我觉得改成呼吸灯,或者左右颜色变换不同,在stc上修改下程序就行不需要修改 ...

流水灯也是可以的,做其他效果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箱变灯!脑洞很大啊!切割工具也很有DIY气息,赞啊!

过奖过奖,没有好工具,只能凑合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