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VPWM输出相电压马鞍波怎么这样勒

楼主(2017-03-11):
请大神指点指点

失真很严重

失真很严重

网友A:
使用IO输出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的这个IO输出频率要匹配吧。

网友B:
好像倍频有点多,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倍频有点多,滤波吧

就是滤波完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滤波完这样子的

数着是3倍频,要么调整滤波器,要么处理滤波之前的波形

网友B:
PWM正常时应该没有这么在的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正常时应该没有这么在的失真

那请问一下滤波器电容电阻的选值如何选呢?

网友C(2017-04-24):
楼主 小弟学生党 想拿svpwm做一个课题来研究 但是遇到一点问题 我用1khz做定时进tim3中断计数 没进一次角度加一 然后读角度tim1根据扇区改三个通道的ccr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从网上找到的这个例程中的公式我不是太能看懂 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