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串口输出电平不对

楼主(2017-03-11):
TI 的  max3232c 。
电路参数如图。2脚 5.4 V  6脚 - 5.4 V。
11脚置常态3.3V时,14脚输出 - 5.4V正常  ,
11脚置常态0V时,14脚输出0.6V,不是5.4V 。串口通讯不成功。求解

网友A:
ic的购买渠道没有问题吧,这类ic有很多山寨货

网友:
不接负载的时候看看14脚电平。测量一下2号脚的电平,如果是0.6v说明芯片有问题。

网友B:
1 先确保线连的是否正确,串口通讯是要交叉的 ,这点很多情况下都会搞错
2绕过232 2个设备直连 试试状况
3 USB转串口模块用起来,试试板子与PC通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先确保线连的是否正确,串口通讯是要交叉的 ,这点很多情况下都会搞错
2绕过232 2个设备直连 试试状况
3  ...

谢以上热心朋友。
问题已找到,TVS管用错,画蛇添足。钳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