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控制多个LED

楼主:
在一个显示板上,有多个LED灯要控制,想用单片机驱动74HC595,通过74HC595的IO驱动MOS管来控制LED亮灭(用1个MOS管控制4个蓝光LED同时亮灭,每个LED串联的电阻是200欧),上电后发现,74HC595的输出IO是正确的,但灯全都点亮(亮度较暗),检查后发现MOS管的漏极和源极之间电阻是190几K,应该是MOS管损坏不起开关作用了,MOS管用的是SOT23封装的SI2306,4个LED支路并联后的电流应该没超过MOS管的承受电流,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想要用MOS管同时控制几个LED亮灭,电路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2017-03-12):
数字电路真有意思。感觉好像是就算不懂模拟电路也照样可以玩。。。科技真是让人感动。

网友B:
10k的电阻拿掉,1K的电阻短路掉,然后再试试。MOS管不是三极管,三极管的那一套不太管用的。

网友C:
是不是MOS管的功耗超过额定功耗?为此,我提供了三种电路,在流过LED的电流相同的情况下,观察MOS管的功耗:

网友D:
驱动够不够啊,如果用3.3V糸统电压驱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的电阻拿掉,1K的电阻短路掉,然后再试试。MOS管不是三极管,三极管的那一套不太管用的。 ...

是说不用栅极电阻和栅极下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够不够啊,如果用3.3V糸统电压驱动的话。

74HC595和单片机都是5V供电的

网友E:
MOS管体积太小了,换大一号吧.不然瞬间耗散功率可能也不够.

网友F:
你有检查一下门级电压吗?

网友D:
MOS管损坏一般是功率太大,损坏的,关键是开启时,DS二端的电压要足够低,MOS管的功率就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74HC595和单片机都是5V供电的

量测下开启时的,VDS及电流就明白了。

网友D:
全亮指的是关的时,还是开的时,还有G极驱动有问题,应设定为OD模式,不然,低电平时有0.8V的电压,对低压MOS管有可能关不断,并且你用的是高亮的二极管,0.几MA的电流足够让它点亮。你先把问题说明清楚,目标是不亮时怎么样,点亮时怎么样。

网友G:
第一:你的MOS管GS电压及DS电压都是5V。灯使用5V加上LED的压降之后,是否达到MOS管的打开条件你还得计算一下,Vds电压要大于Vgs+门槛电压!否则流过的电流非常小.
第二:为了防止你的MOS管发热,根据LED的视觉驻留特性,你完全可以通过PWM或者通断频率约50hz的50%占空比来驱动四只灯。降低功耗。
第三:如果实在为了在这个电压下完全打开灯,建议你使用P沟道而不是N沟道.因为P沟道可以做到完全打开的状况,而这样的电路,在5V,无法完全打开!导致MOS管发热也会很严重!(因为MOS管未完全打开,工作在变阻区,内阻极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第一:你的MOS管GS电压及DS电压都是5V。灯使用5V加上LED的压降之后,是否达到MOS管的打开条件你还得计算一 ...

MOSFET变阻区对应BJT饱和区。饱和区对应BJT变阻区。

正确地做法应该选择logic level的MOSFET,比如Vgs(th)=2.5V的。这样,用5V就肯定可以将它驱动到变阻区。

楼主那个栅极下拉电阻换成百K级别的,串联电阻换成几十欧级别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亮指的是关的时,还是开的时,还有G极驱动有问题,应设定为OD模式,不然,低电平时有0.8V的电压,对低压M ...

LED在设定程序为不亮和点亮时,LED都是微亮,也就是说MOS管DS间有一固定电阻(190几K),不受G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SFET变阻区对应BJT饱和区。饱和区对应BJT变阻区。

正确地做法应该选择logic level的MOSFET,比如Vgs(t ...

请问logic level的MOSFET特性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你的MOS管GS电压及DS电压都是5V。灯使用5V加上LED的压降之后,是否达到MOS管的打开条件你还得计算一 ...

是说选用开启电压较小的MOS管,并通过设置合适栅极电阻和下拉电阻使MOS管GS电压低于5V,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说选用开启电压较小的MOS管,并通过设置合适栅极电阻和下拉电阻使MOS管GS电压低于5V,是吗 ...

不是低于5V,而是高于完全开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低于5V,而是高于完全开启的电压.

这个管子的GS电压设为多少合适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管子的GS电压设为多少合适呢

4.5V<Vgs<10V

楼主:
按现在电路上的VGS电压应该比4.5V稍大些

网友I:
测一下GS电压,看手册应该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I:
另外mos损坏一般都是短路,很少有断路,不优先考虑mos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说不用栅极电阻和栅极下拉吗

对。就是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

楼主:
按目前电路测试的情况是,74HC595的8个输出IO口所接的MOS管不是全部损坏,是有些输出口连接的MOS管损坏,MOS管损坏的情况是DS间电阻在几百欧-1点几K欧。
LED的串联电阻用的是贴片排阻,排阻内封装4个0603的200欧电阻,MOS管漏极控制的是3个LED,所以只用到排阻中的3个电阻这种情况下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J:
电流不大可以换成NPN。

楼主:
改成595的一个IO口驱动一个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