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印GD8FS的SOT23贴片MOS管型号

楼主(2017-03-11):
请问大家有用过丝印GD8FS的贴片MOS管是什么型号吗,管子类型是NMOS,封装是SOT23-3,百度查了很久都没找到,或者有什么替代型号吗,通过电路看是直接用单片机IO控制MOS管通断,应该是低导通电压MOS管。

网友A:
很神,能透露点秘诀吗?哈哈,若属于商业机密,俺就不奢望了.

网友B:
我在网上查了半夜。睡不着。

楼主:
请问是怎么查的,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查了半夜。睡不着。

从答案看,只能查"G",后面几个是生产年月.哈哈,确实很难,PF,PF

网友B:
先查到相关型号,找到厂家资料翻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查到相关型号,找到厂家资料翻出来的。

哈哈,这个工作量大了不是一眼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到相关型号,找到厂家资料翻出来的。

对我来说感觉海底捞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