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尝试做开关电源,感觉变压器好烦啊,无从下手!!!

楼主(2017-03-11):
(无正文)

网友A:
新手只好找书上的公式来自己计算了。幸好,这样的书也是不少的。或者请教老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只好找书上的公式来自己计算了。幸好,这样的书也是不少的。或者请教老手吧。 ...

好的

网友B:
如果短时间内无法自己设计,那最快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和你的电源参数类似的电源,把变压器拆了,按照别人的参数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短时间内无法自己设计,那最快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和你的电源参数类似的电源,把变压器拆了,按照别人的 ...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C:
楼主新人吧,俺提携一把,简单说说本人的经验
从初级电流着手做**,围绕核心基本公式 P=(1/2)L* I^2*f 去做工作就是,确保电流位于线性区。
本人就是按这个公式做很多实际项目,都告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新人吧,俺提携一把,简单说说本人的经验
从初级电流着手做**,围绕核心基本公式 P=(1/2)L* I^2*f 去 ...

大神,能加你的qq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新人吧,俺提携一把,简单说说本人的经验
从初级电流着手做**,围绕核心基本公式 P=(1/2)L* I^2*f 去 ...

你这公式是电流正好为三角波的反激电路功率。实际上负载较重时,电流是连续的,功率会比你的公式大很多,比较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公式是电流正好为三角波的反激电路功率。实际上负载较重时,电流是连续的,功率会比你的公式大很多, ...

能不能先把这个公式解释下啊,I^2这个是根号2的意思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先把这个公式解释下啊,I^2这个是根号2的意思吗

2次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先把这个公式解释下啊,I^2这个是根号2的意思吗

每次电流从0到I,电感储能E=1/2*I^2*L, 并假定这个能量完全释放到次级。乘以频率,就是1秒钟内传输的能量,也就是功率。

网友E:
你如果是做小功率的,用我的这个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