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HI-TECH PICC18编译器 怎么将变量定义到bank4,bank5

楼主(2017-03-11):
(无正文)

楼主:
芯片是PIC18F8722

楼主:
我定义了 bank4 unsigned char tab_a[200];
如下报错,
Warning [374] G:\PIC_WORK\jbs5_master_8722\master.c; 9.7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G:\PIC_WORK\jbs5_master_8722\master.c; 9.7 ";" expected
但定义bank2,都不会报错

网友A(2019-05-06):
我用的单片机 是 pic18f 4550,mcc18 编译器 ,bank1,以上的ram 区也用不了,请各路大侠给予 指导,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