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LC虚功率过高,如图,如何降低之?

楼主(2017-03-12):
如上图所示的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前面有一节1:1隔离变压器。
虚功率消耗太高,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第一张图是电路图,第二张图是电感的虚功率仿真,第三张图是电阻的实际功率仿真。
请教各位大侠指正错误。

网友A:
巴特沃斯滤波器还需要看虚功率?只需要看带宽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特沃斯滤波器还需要看虚功率?只需要看带宽就可以了吧

大侠好,我试了好多种滤波器设计软件,虚功功率都很高。我这个是按巴特沃斯设计的,不光是虚功高,而且R1上的实功功率也很高,这个估计就是虚功引起的。还望大侠解释。

网友B:
你的截止频率是多少,不会是50吧。

网友C:
滤波器设计电容 几百微法?
你哪里找这么高精度的电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截止频率是多少,不会是50吧。

截止频率是1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器设计电容 几百微法?
你哪里找这么高精度的电容去

现在大电容都是有的,淘宝上就有卖。不行的话可以稍稍移动一下各个电路节的频率位置。

楼主: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吗?探讨一下也可以啊!自己给自己踢一脚

楼主:
大家有懂得吗?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B:
就通用滤波器电路特性,它有一个适用选型,以及阻抗匹配问题。例如,你的L1是怎么设计确定的?

网友D:
仿真的电感是理想的,没有直流电阻,你在L串入小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通用滤波器电路特性,它有一个适用选型,以及阻抗匹配问题。例如,你的L1是怎么设计确定的? ...

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是用filter_solutions这个软件直接生成的,这个软件生成的滤波器都有虚功功率太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发帖不行,信号频率多少?到达多高频率时衰減多少?
1.截止频率可以计算求得,若不需精準,则设定截 ...

大侠你好,这个低通是用在电源上的,电源频率50Hz--220V的交流,截止平率150HZ,323Hz时衰减80dB,50Hz时衰减0.135dB。大侠,我是小白,不会设定寄生参数,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的电感是理想的,没有直流电阻,你在L串入小电阻试试。

谢谢大侠,我先试一下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的电感是理想的,没有直流电阻,你在L串入小电阻试试。

大侠好,在每个电感后面紧接着串联一个小电阻。阻值小了不起作用,阻值大了的话,会影响滤波器的频响曲线。而且频响曲线所受的影响比较大,1Ω的阻值,50Hz处的衰减到-17dB,但确实会减小电感的虚功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好,在每个电感后面紧接着串联一个小电阻。阻值小了不起作用,阻值大了的话,会影响滤波器的频响曲线 ...

多阶没有隔离的滤波电路,改动一个元件,整个电路参数都变。好在是仿真,测试方便。
你是否考虑,隔两三阶串个电阻,同时电容也并电阻,调试满意后再上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阶没有隔离的滤波电路,改动一个元件,整个电路参数都变。好在是仿真,测试方便。
你是否考虑,隔两三 ...

谢谢大侠指教,我再试一下

网友B:
你确定你的巴氏适用于功率滤波?
你确定你的仿真巴氏参数L1不能再大10倍?

网友F:
据我看,楼主还不知道“虚功率(无功功率)”是怎么产生的,很可能连什么是“虚功率”都不知道。

不知道“虚功率”如何产生,何以谈降低“虚功率”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巴氏适用于功率滤波?
你确定你的仿真巴氏参数L1不能再大10倍? ...

在保证谐振频率不变的情况下,L1如果乘以10,那么C1就应该乘以1/10。即:f0=1/(2π√(LC))。如果这样,第一节电路的特征阻抗就会大十倍。即:Z0=√(L/C)。

网友G:
电压与电流不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与电流不同相。

这个虚功过高,相位角可能更接近90度。如果能降低相位角可能会减小虚功功率。其实虚功和实功相等就可以接受,也就是功率因数cos(π/4)=1/√2=0.707。这个也就是传统上说的效率值,即70.7%。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虚功过高,相位角可能更接近90度。如果能降低相位角可能会减小虚功功率。其实虚功和实功相等就可以接 ...

说白了,C引发的无功与L引发的无功无法相抵消,才引起无功增加,就是失谐而已。无功过高,有正无功,用加电容校正,如负无功,用电感校正,这是电力行业(低压侧)经常做的事。电容补偿柜即时。

网友B:
楼主这里的“虚功率”,是指:功率电源在插入“滤波器”以后,即便终端输出是空载,即IL=0时,源依然有很大电流输出。
显然是滤波器选型或参数设置不当所致。

网友H:
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1:1隔离器原边阻抗接近实阻,即解决了虚功问题。至于实阻数值,则取决于所需输出的功率。不知道该软件能不能仿真阻抗。
一般滤波电路中不希望增加电阻(损耗),元件的Q值希望高,截止频率比较陡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白了,C引发的无功与L引发的无功无法相抵消,才引起无功增加,就是失谐而已。无功过高,有正无功,用加 ...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教,但是本电路如何矫正虚功能?电感具体并联到什么位置呢?还望大侠继续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图,3_10两端的等效电阻是多少?为何次级端要经过电容与初级端接地,而失去隔离,并且是谐振多少频 ...

谢谢大侠,Y电容的容量很小,大概1pF,相当于断路。变压器是1:1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1:1隔离器原边阻抗接近实阻,即解决了虚功问题。至于实阻数值,则取决于所需输出的 ...

谢谢大侠指教,图中R2即为实阻数值。R1是市电的输出阻抗,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隔离变压器的输出阻抗。这个仿真软件不能设置隔离变压器阻抗值。隔离变压器和Y电容是我自己加上的,但是去掉隔离变压器和Y电容时,软件仿真的结果仍然是虚功率非常高。这个可能正如楼上大侠所说,需要进行功率矫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图中R2即为实阻数值。R1是市电的输出阻抗,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隔离变压器的输出阻抗。这 ...

“这个可能正如楼上大侠所说,需要进行功率矫正。”
不是“可能”,而是“必须”。
而且,那不叫“功率矫正”,叫“无功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的“虚功率”,是指:功率电源在插入“滤波器”以后,即便终端输出是空载,即IL=0时,源依然有很大 ...

谢谢回复。虚功功率指的是功率三角形的竖直直角边,横向的直角边是实功功率,斜边即表示视在功率。国家电网的收费标准是按照用户的实功功率计费的,但是电力系统内部是按照视在功率计算。这就有一个虚功的问题,存在虚功就会增加电力系统的功率计算问题,所以虚功过高是会被国家电网罚款的。具体视在功率是电网用在什么地方小二我也记不得了,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大概是这样。既然有了功率三角形,功率就符合三角形的勾股定理,即P²+Q²=S²,P是实功功率,Q是虚功功率,S是视在功率。一般虚功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就有功率转换效率和空载功率的说法。即当P=0时,Q²=S²,就是空载时的功率。当然功率三角形也符合三角函数公式,P=Scosα,α即时相位角,我希望的就是P=Q,即是α=π/4=45°,这个时候的效率就是70.7%。

楼主:
小弟谢谢大侠们的指教,请诸位大侠继续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虚功功率指的是功率三角形的竖直直角边,横向的直角边是实功功率,斜边即表示视在功率。国家电 ...

“我希望的就是P=Q,即是α=π/4=45°,这个时候的效率就是70.7%。”
不对。此时效率不一定是70.7%。
效率不是这样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能正如楼上大侠所说,需要进行功率矫正。”
不是“可能”,而是“必须”。
而且,那不叫“功率矫 ...

谢谢大侠赐教,请继续指正

楼主:
现在的问题其实很清楚了,就是本电路的无功补偿或者虚功率矫正的具体方法。小二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其实很清楚了,就是本电路的无功补偿或者虚功率矫正的具体方法。小二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

见27楼zyj9490的恢复,以及我的点评。那里已经给出了具体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才问您的隔离变压器输出阻抗设定为多少!丫电容为1pF但图中标1uF。如此看来原图的元件参数也是乱标 ...

Y电容标错了,按1pF算就好了。
负载功率是变化的,但是可以按220²/695≈70W计算,滤波器输入功率是负载功率的√2倍就可以,即约100W。其实这个效率还是很低,最好能达到8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27楼zyj9490的恢复,以及我的点评。那里已经给出了具体方法。

正如前面大侠所说“无功过高,有正无功,用加电容校正,如负无功,用电感校正”,但是小弟天资笨拙没有搞明白啊,在那个地方并联电感啊?还望大侠点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图中R2即为实阻数值。R1是市电的输出阻抗,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隔离变压器的输出阻抗。这 ...

1:1 理想隔离变压器可视为阻抗传输:次边阻抗=R1;原边阻抗=滤波器端口阻抗。仿真中可以不要该变压器。
滤波电路可以被视为是“阻抗变换网络”,可将负载R2变换成其他阻抗(ZL’)呈现在原边。也可以是ZL'=R2,虚部接近0。
控制虚功的思路可以是,对ZL'端信号采样分析,分档补偿。补偿目标,比如说,采样电流趋小、最小。具体方案需要你针对条件自己制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如前面大侠所说“无功过高,有正无功,用加电容校正,如负无功,用电感校正”,但是小弟天资笨拙没有搞 ...

电感并联在变压器T1次级两端。
另外,不知道首帖图中R1是干什么用的(其实整个滤波器还有变压器也不知道干什么用)。R1宜放到变压器次级,滤波器电路之前,并联上去的电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