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有谁搞过,这个的机制和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7-03-12):
串口屏有谁搞过,这个的机制和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相当于内部已经集成mcu的控制了,可以把串口指令转换为显示的。

网友B:
直接按照内置的协议发送,就会显示你协议发送的内容了,很简单的。但是受制于协议。

网友C:
串口屏,我记得老T叔以前搞过一个这个东西的,据说也是玩的很好。

网友D:
串口屏,一般是大屏幕多点。大屏幕放了方便兼容,因此用的串口方式传输

网友E:
顾名思义,串口屏定义就是,带串口控制的液晶屏就是串口屏了
详细定义:一套由单片机或PLC带控制器的显示方案,显示方案中的通讯部分由串口通讯,UART串口或者SPI串口等;它由显示驱动板、外壳、LCD液晶显 示屏三部分构成。接收用户单片机串口发送过来的指令,完成在LCD上绘图的所有操作。

网友F:
市面上, 2010年前初期版本的串口屏,都是简单的通过一个上位机软件来进行界面下载,然后发送命令过去把各种需要显示的界面显示出来,以达到所需要的显示效果,触摸方面仅支持上传坐标。
2014年发展的版本中,串口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串口屏[1]  功能非常强大,如一些串口屏带组态功能,各样功能都不再是简单的使用图片来做的粗糙操作,界面操作上越来越接近一些手机的显示。
未来的发展中,串口屏将会出现各种版本,如无线通讯版本,系统组网等等各种强大的功能,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网友G:
可以看看周立功的串口屏,做的很不错的,用过一次。

网友H:
一般的TFT等,都是需要一种总线或者IO驱动的,但是串口屏都集成了,直接用串口就驱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看看周立功的串口屏,做的很不错的,用过一次。

那串口屏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J:
由于串口屏是用串口发命令的,反应速度和刷新速度都会慢点

网友K:
串口屏适合读刷屏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高速的还是算了

网友L:
有好多显示的大屏幕,其实就是串口屏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内部已经集成mcu的控制了,可以把串口指令转换为显示的。

对的。当然也有协议的问题,不是谁家的串口屏都会兼容的。

网友N:
串口屏的内部集成了单片机和显示的驱动,屏的接口接单片机的串行口,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串口屏适合读刷屏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高速的还是算了

你似乎不太懂,

网友O:
串口屏 很简单啊!

而且也比较便宜!

网友G(2017-08-30):
引用 网友I:
那串口屏有什么缺点呢?

串口屏的反应速度和刷新速度都会慢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有好多显示的大屏幕,其实就是串口屏

是了。有好多不懂驱动的,直接就拿现成的命令来驱动了。

网友P(2018-03-19):
串口屏的基本架构是M3+FLASH+FPGA+SRAM。 比如要显示“海振远科技”这几个字,M3从外部的FLASH中调取“海振远科技”这几个字的显示字段信息传输给FPGA,FPGA写入到SRAM上,同时FPGA将SRAM上的数据读出来,通过TFT显示接口传输到TFT显示屏上,实现TFT屏的显示。FPGA上主要是做TFT显示控制器。目前我们有一款SOC芯片,内部就集成了M3+FPGA+SDRAM,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系统成本,减少PCB板的面积等,非常具有竞争力。

能发邮件给我吗,xiahaohua01@126.com
请问你们是什么芯片呢,我们正好要做串口屏。

网友Q(2018-09-07):
这种屏开发界面很简单。

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2548382-1-1.html

网友R(2019-04-15):
引用 网友P:
串口屏的基本架构是M3+FLASH+FPGA+SRAM。 比如要显示“海振远科技”这几个字,M3从外部的FLASH中调取“海振 ...

911541389@qq.com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