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上放置图案?

楼主(2017-03-12):
PCB, pc, go
需要在设计好的pcb上放置公司的商标**,但是现有的图案不能输入,请教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AD等设计软件一般都有这个功能,为了通用,可以用图片转换工具,自己怎么方便怎么弄

网友B:
记得在精品区好像有,或者你搜搜相应的贴子,21ic曾经有个很好的这方面科普贴
找到了:

PCB中制作任意**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831-1-1.html

网友C:
搞成DXF 导入基本都是可以的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1、有个软件叫“BMP2PCB”,不过转换出来精度不怎么样。
2、可以用AUTOCAD等把图形转换成PCB格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在精品区好像有,或者你搜搜相应的贴子,21ic曾经有个很好的这方面科普贴
找到了:

谢谢您!真的让我学习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有个软件叫“BMP2PCB”,不过转换出来精度不怎么样。
2、可以用AUTOCAD等把图形转换成PCB格式文件。 ...

那个软件还可以用,不过您说的CAD我没试好,还要请您点拨,谢谢!

网友F:
直接转图案的格式,在你的AD的DXP里面找到插件相应的就行了,具体步骤有点忘了,你收一下,挺多这个教程的,要是没插件网上也能搜到,就用了一次,所以都不大记得了,不用CAD也行的,就是直接修改图片格式的话出来的图案不是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