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52套件的遥控板上的UART

楼主(2017-03-12):
新唐M452套件的遥控板上的UART做什么用?怎么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打印输出什么信息,你可以连接到串口助手看看打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打印输出什么信息,你可以连接到串口助手看看打印什么。

用putty可以看吗

网友B:
按常理
先作UART初始化
可以收发数据
用printf应该可以发送信息到PC

网友C:
没见过,一般就是烧录程序更新代码,或者打印运行信息调试信息。

网友D: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连接到串口助手,重启,或者重新上电,看看能收到什么代码。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你可以试试,不过有时候终端和串口助手不是太一样。

网友E:
用串口助手更方便,可以看16进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