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ATMLH606 64DM数据手册

楼主(2017-03-12):
大家好:或告诉我和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也可,或用什么编程器读写也行。谢谢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存储器呀,楼主知道吗?

网友B(2017-06-05):
ATMEL 生产的 64Kbit I2C EEPROM,型号为 AT24C64DM,答案来自Lmtnag,SOP8封装,任何通用读写器都可以读写

网友C(2022-11-07):
现在很多仪表,音响,气囊,防盗电脑,使用的24系列存储器,采用新的型号表示方法。很多朋友误将第一行当芯片型号了,错误地认为这个是单片机,第一行都是以ATMLH开头后面有数字,如948,905、930、750、850等等,其实这一行不是芯片型号,而是芯片生产厂家代号。真正的芯片型号在第二行。第三行是芯片生产批号。
02B=24C02
01A=24C01A
04=24C04
08=24C08
16=24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