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机求助

楼主(2017-03-12):
     画了一个通过MOS管来驱动电机单向启停的电路图,其中C, D为控制开关,A,B为限位开关,电机24V/1.5A,堵转电流在9A,烦请各位看看电路图有没有硬伤或需要改进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没多大问题,楼主现在是遇到啥问题了

楼主:
第一次画电路图,心里没底,所以想请各位先看看,给点意见。我参考了些别人的电路,感觉我画的电路图中10K的驱动电阻R1是不是太大了,别人的驱动电阻一般在5~100欧姆之间。我之所以选10K的,是考虑到输入电压为24V,需要分压后得到Vgs,这样经过R1,R2分压后,Vgs=12V,为什么不选5~100V来分压,是觉得这样输入电流会过大,功耗上是不是会增加很多。再者我的开关频率并不高,驱动电阻大,导通时间长也可以接受,但是不知道R1=10K会不会带来其他的隐患?

网友B:
保险丝要么放到GND那头,要么放到VCC那头。要避免放到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要么放到GND那头,要么放到VCC那头。要避免放到中间。

说的对,放中间还有别的回路,我没考虑到,谢谢

网友C:
搭个线路试一下

网友D: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电路,有什么用啊。什么二极管,mos管,电阻,电容,全部删掉。直连不就行了?最多留下D7和F1
不就是一个通电就转,断电就停的电路吗?

网友F:
没看到mos的用途,直连就可以,要是用mos,需要在mos的g加pwm输入,低速时mos的g极电阻10k可能有点大,但是pwm控制的话一般最大也就几十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有什么用啊。什么二极管,mos管,电阻,电容,全部删掉。直连不就行了?最多留下D7和F1
不就是一 ...

确实是,受教了,钻入死胡同了

楼主:
重新画了一版,有一些新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1.电机额定电流1.5A,堵转电流9A ,D3续流二极管选择3A是否合适;然后MOS管如何选型,有没有经验参数。
2.MOS管的驱动电阻我选的50欧姆,是否功率要选择3W左右的。
3.电流检测芯片会否受到电机的干扰,如何处理。
4.24VOUT引脚还要供给控制回路,如何消除电机的干扰。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如果是pwm控制的话,电阻1206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