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RM板的IP地址怎么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7-03-12):
STM32F4用TFTPd32的时候要填ARM板的IP地址,请问ARM板子的IP地址怎么知道是什么?

网友A:
要么是固定IP,要么是动态自动分配的IP,具体参考板子说明书吧。

网友B:
固定IP应该是通过程序设定的吧

网友C:
这个ARM的地址就是局域网的地址。。。

网友D:
这个可以通过下载的程序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IP应该是通过程序设定的吧

不知道设定板子IP地址的方法哪里会有介绍?

网友E:
看看内部初始化的时候,怎么分配的地址。

网友F:
使用IP config查看一下有哪些IP存在。

网友G:
请问这是局域网的地址吗?

网友H:
STM32F407芯片自带以太网模块,该模块包括带专用DMA控制器的MAC 802.3(介质访问控制)控制器,支持介质独立接口 (MII) 和简化介质独立接口 (RMII),并自带了一个用于外部PHY通信的SMI接口,通过一组配置寄存器,用户可以为MAC控制器和DMA控制器选择所需模式和功能。

网友I:
STM32F4是必须外接PHY芯片,才可以完成以太网通信的,外部PHY芯片可以通过MII/RMII接口与STM32F4内部MAC连接。。

网友J:
你这个帖子的问题都发了好几遍了。

网友J:
建议你查看以前你的帖子找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