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多大的晶振?

楼主(2017-03-12):
想知道STM32F4的时钟系统,如何设置??用多大的晶振??

网友A:
我使用的结果是G2系列不支持外部高频,也得带TI技术支持确认的,目前我使用的是32.768K和76.8K两种晶振,后者不太好买。

网友B:
直接焊接上去即可使用,内部CPU程序使用DOC频率,可以设置高点。外设用晶振.

网友C:
如果想提高精度,可以用外部晶体作为时钟源。

网友D:
个人觉得使用外部32.768K晶振作为FLL时钟信号参考源,DCO的精度应该很高了。

网友E:
使用内部晶振,配置1Mhz的晶振频率。

网友F:
是的,可以接32.768K无源晶体。。

网友G:
可以使用内部的晶振,更准确。

网友H:
钟模块支持一个32768Hz手表晶体振荡器。。

网友I:
32Khz的外部晶振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