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如何算

楼主(2017-03-12):
配置的效果是50MHZ,这个是怎么算的?是把8MHZ的外部晶振先倍频到400MHZ,然后再分频?

网友A:
然后呢?你是怎么应对这个的呢???

网友B:
想问下,你使用的哪个PLL电路?

网友C:
用的是: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网友D:
从字面上看是4分频,反推的话就是200MHZ。。

网友E:
SYSCTL_USE_PLL启用了内部的PLL,它的时钟参考源是外部晶振,PLL额定值是200MHz。。

网友F:
学习了,1,2分频文档里面不是说得很清楚了么!!!

网友G:
还有你的17和16.5分频是怎么设出来的,设置分频系数总共才4个位,除非你的芯片支持80MHz工作.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mcu,频率能够到400M?

网友I:
可以使用8M到50M的,,先倍频到200M的,,在分频到5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