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流和Rowland实验

楼主(2017-03-12):
关于运流,我已经给过相关的帖子。老张(meychang)还提到的Rowland实验。

其实,Rowland实验其本质就是验证运流的电流属性。

楼主:
直接由电荷运动而导致的电流可分为传导电流和运流电流,这估计应该在中学可能就知道,更何况受过基本的高等教育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了。

楼主:
那么,传导电流和运流电流大致如何区分呢?

通常认为,由电场驱动导体内的自由电子所导致的电流为传导电流。

而因带电体的机械运动而导致的电流或带电体(譬如电子或离子)在电场的驱动下在空间(譬如真空)中运动所致电流则称为运流电流。

楼主:
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

那就是由导体内自由电子定向运动所致电流,但导体本身宏观呈现电中性

而带电体运动所致电流,其自身必然是宏观带负或正电荷

楼主:
我们知道,通常传导电流要比运流电流大的多得多!为何?

请看一下铜的自由电子密度:

铜的自由电子密度为8.5×10^28/立方米。

楼主:
如果让带电体以上述这个电子密度带正或负电荷,各位自己去算一下在一个常规的体积下所致电场有多强。再计算一下一定距离下的电势差有多大。

楼主:
费曼在其“电磁学”中关于此早有论述,建议识字的都去找本相关的书去看看!

楼主:
关于那个Rowland实验,说几点:

一)测量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具体量级自己去算。

二)不存在严格的理论计算(实际电荷分布以及电荷在金属中的“次要”运动之详情未知),只能是近似计算。

三)Rowland实验就是用来验证运动电荷所致电流的。

楼主:
最后,引一下我的一个帖子,从中可见运流的作用。当然,搞不好还有害处。

别小看了“运流”....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7598-1-1.html

网友A:
关于板凳楼层那个区分,是我先前上传截图的高等教育出版社马文蔚那本书上的!

在众多说法不一的版本中,老马的这个漏洞最多!
看来楼主很识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由电荷运动而导致的电流可分为传导电流和运流电流,这估计应该在中学可能就知道,更何况受过基本的高等 ...

罗兰实验示意图。取自《初等物理学》。

图中左边显示高速绕水平轴A-A‘旋转的带电圆盘D,其上是金属罩,金属罩中用石英丝悬挂这一根磁针M及与磁针M固定的反射镜S。右边是金属罩部分的放大图。磁针的偏转通过望远镜在f方向上观察平面镜S得到。
《初等物理学》是苏联为中学编写的教材。

网友A:
实验没难度,计算没难度,怎么老是喊难呢?

原来看的是中学课本,,,,,中学生学这个可真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