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欧姆电阻如何产生1/2Vcc共模输入电压?

楼主(2017-03-12):
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和增益怎么计算?

网友A:
这是差分输入增益要加在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差分输入增益要加在一块

不好意思,我就是想知道具体是怎么加的?如何算出来的?感谢!

网友A:
Rf/Rg+Rf'/(Rg'+Ris)

楼主:
你好,按照您的增益算法,得到增益Av=6,相当于15.6个db.跟芯片手册的给的10db对不上.另外就是上拉的133欧姆的电阻对他的增益没有影响吗?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