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SP8266获取网络时间

楼主(2017-03-12):
使用AT+CIPSTART="UDP","time.windows.com",123
连接成功了
接下来怎么做能获取时间呢?直接在串口助手里搞。。

网友A:
貌似木有人会。

网友B:
读NTP协议文本
谁能告诉你那么细

网友C:
发送一个时间同步报文,然后等着接收应答报文。

网友D:
用NTP协议,Arduino IDE自带的范例文件就有,在Ethernet-UdpNtpClient里面

网友E:
直接用SDK开发,AT就是玩玩而已,SDK开发有专门的例子的。

网友F(2017-05-22):
这个问题我正好会,就帮帮你吧
连接好NTP后,你就进入透传模式,即:
AT+CIPMODE=1
AT+CIPSEND
再以16进制发送:
0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d6 6d D9 00 00 00 00 00

会收到48位字节的字符串,只解析39,40,41,42,它是32位的秒,把它以2014年为基准转化为年月日时分秒就可以了。
如图所示,就是我红色框框标注的地方。类似的NTP地址还很多。

网友G(2017-10-20):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正好会,就帮帮你吧
连接好NTP后,你就进入透传模式,即:
AT+CIPMODE=1

很好,很强大。这样就不用移植,ntp服务器了。

网友H(2020-09-28):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正好会,就帮帮你吧
连接好NTP后,你就进入透传模式,即:
AT+CIPMODE=1

DCCCB3F5 = 3704402933
一年最多31622400
您从2131年穿越回来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H:
DCCCB3F5 = 3704402933
一年最多31622400
您从2131年穿越回来的吗?

https://blog.csdn.net/lemontree1945/article/details/79233273

楼主(2021-05-16):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正好会,就帮帮你吧
连接好NTP后,你就进入透传模式,即:
AT+CIPMODE=1

大佬的技术很强,非常赞的回复。